RE::U盘量产成功为什么进不去PE 说的罗嗦一点 请大家帮帮我 谢谢

楼主(2011-07-28):
是不是量产成功了啊  可是为什么U盘却变成本地磁盘了 可不可以改成可移动U盘啊  还有 可以引导 其它的工具都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进PE 显示2组英文  进WIN7 直接从新开机器 我朋友就是用的电脑维护工具4.0 他使用一切都正常为什么我成功了 却无法进PE  说的罗嗦一点 请大家帮帮我 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帮帮我呢? 各位大哥帮帮小弟吧 求求你们啦

网友(点评):
拿郑东的镜像作的量产吧,看你在哪机器上作的了,在店的机器上病毒太多,另外作的时候别开杀毒软件并且保证无毒才完美,其他都正常进PE只是慢,要多等会

网友:
可是我可以双重引导  用USB-ZIP  CD-CROM 都可以引导的啊  为什么啊?   我很纳闷了  是根本进不去PE 我现在不想用电脑维护工具4.0  想换成别的 可是现在U盘不知道怎么恢复U盘原来的样子啊  太郁闷了  要是可以恢复的话 我就从新搞一个 一定会很完美的 嘻嘻

网友:
找别的软件重新量产  就可以啦 建议你用晨枫3.0的

网友:
帮你顶顶!
现在用那种U盘做启动盘进PE更快的。以前的用久了不知道现在有更好的没啊

网友:
我直接用软件写,来的快

网友:
用大白菜软件工具,好用的很,我用金士顿优盘,进不去的电脑,用个读卡器就能见去了,我的优盘量产过了

网友:
是你量产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
兄弟我怎么看你那个不是量产的啊

网友:
用杏雨梨云,28秒搞定

网友:
是成功的。。。选盘时要选对。。。然后就可以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