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所示的电源IC真实芯号

楼主(2011-07-28):
方正液晶显示器,不加电,电源IC是六脚的,上面只有印记JP 30,不知原型号,哪位兄弟知道,告一下

网友:
  楼主陕西汉中的?{:soso__7350714602987963630_1:}

网友:
你这款显示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LP7530  我也是才知道没多少!~J 的好象就是75  后面30

网友:
能找到同样的显示器对比下吗

网友:
我遇到过方正科技的880DF19寸宽屏的,也是六脚,用2263代换的成功了。

网友:
我是新手 希望高手为他指点。。。顶。。。

网友:
应该是LP7530,你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