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外屏亮 内屏不显

楼主(2011-07-28):
DELL 1310外屏亮 内屏不显   显卡换了两个全新的 ,原来的芯片也做过好几遍了,就是内屏不显 外接显示 屏无供电 不知道是为什么 ,大家帮帮忙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没有好吧。

网友:
我都做了不下5遍了,不可能是显卡没做好的

网友:
DELL 1310这机子我也做过 ,现象和你讲的一样, 这板子容易变形,不好做。

网友:
妈妈啊,这机子我现在看见都害怕,以上机器做显卡就挂,费了不下78块了,也查不出来为什么,肯定是板子哪儿一加热就坏了,这机子显卡要修给客户说清楚不亮了就只能换板子,我们为1310这个郁闷机会

网友:
显卡不正常,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1310有一批屏线特别爱坏,我换过几条,有时别总考虑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建议客户换板吧,做得太多次了

网友:
最后没有修好,还给客户了,屏线,也换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
有灰屏的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