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网飚至尊。350W电源、被雷打坏的

楼主(2011-07-28):
这电源是前两天打雷的时候坏的。客户说就是因为打雷过后。就开不起机。另外给换了
个电源就好了。不过开起来后网卡也坏了。呵呵。不管那么多。给他换好电源后。这电源他也没带走,丢在店里。今天没事做捡起来看下。看能不能修得好。
   刚才拆开看了下,目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于是上电,万用表量下。进电220V正常,保险丝没暴。正常。就是里面那两个最大的电容量起来只有128V。我想那地方正常应该是330V左右,因为第一次修电源。现无从下手。
   发贴求教!!!

网友:
我也有个被雷打坏的电源,电源内部没有什么打坏的痕迹。也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每个大电容的电压是120到150或多一点!~首先测量紫线的电压!~是5V的~没有的话就修5V的待机电压先!~

网友:
这位大哥。别说5V电压。这电源现在是1V电也出不来啊 每根线我都量过。一点电都没

网友:
那一般是待机电源的IC坏了!~也查一下关偶有没有问题!~就是首先修出5V的待机电压!~

网友A:
2大电容 是接在300V上的  没待机5V输出。是待机电路坏了。

网友(点评):
我修的几个电源两个大电容电压都在320-340,不知道算不算高,不过用着都正常,还望版主指点一二

网友:
不太清楚你说的两个大容的电压,是怎么量出来的,只有128V?

网友:
两个电容串联,128+128<310,有点偏低。启动电阻、管子、芯片依次查。雷击的不好修,雷电走直线,不按规矩办事。

网友:
先把那俩电容换掉 你试下 估计就好了

网友:
先修出待机5V

网友:
雷击的电源一般要先检查辅助电源部分。像你这种情况,保险都没有烧的话,一般只是辅助电源开关管的的G极(B)连接到电源供电的那个启动电阻烧了造成的,一般是1M左右的。

网友:
先换电容吧,你电容两端的电压太不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大电容 是接在300V上的  没待机5V输出。是待机电路坏了。

今天也收到一台雷打的机子,电源坏了,有5VSB,绿线出来有10.48V,量了下7500B13脚,输出电压10V左右,这个是可能两个IC坏吗?电源品牌是鑫谷 型号为核动力323PQ。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收到一台雷打的机子,电源坏了,有5VSB,绿线出来有10.48V,量了下7500B13脚,输出电压10V左右,这 ...

直接换7500

网友:
整流桥-大电容-待机310v-待机电源三极管-辅助电源变压器-辅助电源控制芯片,这是一路;大电容-0.16欧电阻-开关管-50v 100uf电容-主开关变压器,这是另一路。

网友:
是吗 不知道 怎么修不会电人吧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要是这样的话最好别在线测,弄不好的话还真会电人,特别是一次电源侧的两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