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过后,液晶不通电

楼主(2011-07-28):
晚上打雷闪电以后,第二天开机。液晶的电源就不通了,取出电源板,看到有几个原件有外观损坏,更换后,一接上电源插头。立马烧毁。望有过经验的给点意见。
电源

网友:
启动电阻爱坏 。这个别忘了换

网友:
你的描述太简单了,最基本的你应该把你换的零件名称报下大家好帮你哦!最好是用相机拍下图片。

网友:
描述的太模糊了

网友:
不知道从何帮你。。
几十块给维修的修下得了。。

网友:
雷击的电源主要就是原级有问题,,

网友:
后极有短路,前级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