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90WG3-100屏 白屏

楼主(2011-07-28):
屏型号是HT190WG3-100 白屏 屏主芯片是NT71206FG-601    换了联想一套板  点屏还是那情矿 ,不是纯白,屏上供电好的了,升压也好的。求解

网友A:
屏上供电好的了,升压也好的。  就不可能是白屏..应该是花屏..确定驱动板子没问题的话.还是查屏上电路 .VGH VGL........BOE的屏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供电好的了,升压也好的。  就不可能是白屏..应该是花屏..确定驱动板子没问题的话.还是查屏上电路 .VGH ...

屏电路我修的少啊    不懂那些  不会量啊

网友(点评):
屏上供电好的了,升压也好的。不知道你这个怎么得出来的.板子上面都会有标记的. VON .AVDD.VOFF..测量这几个点位.Q418234898

网友:
屏的故障,,,,,

网友:
搞不懂啊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升压没有,查-8v  12V  24V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