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1BL显示器不开机,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1-07-28):
接修一台LG T711BL(T17LC-1)显示器,不开机,指示灯闪烁,断开行供电接假负载,电源输出50V正常,各组电压均正常,测量行管没有损坏,随后接上主供电,指示灯又闪烁,当断开视放LM1246DDC的5V供电后,指示灯不闪了,各组电压又正常,有高压产生,显像管灯丝也亮,屏幕无显示,换LM1246DDC后指示灯又开始闪烁,测量尾板80V,5V,电压正常,13V电压很低,才2.6V,没有灯丝供电,怀疑视放LM2470坏,换后还是一样,指示灯闪烁,13V电压低,灯丝不亮,重写存储器数据后还是不行,不知道怎样修了,望高手帮忙,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试过了,还不行,按键全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呀,大侠们

网友:
高手在哪儿呢,帮帮忙吧

网友:
怎样修呀,高手们,老师们,急呀,帮帮我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5v的滤波电容容量减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LG纯平显示器的通病,高压包经常坏。  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和CPU供电的那个电容也经常有问题。不用量了直接换掉。在我手上遇到了3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