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联想 液晶屏 有时白屏问题。

楼主(2011-07-28):
显视器开机时就显视联想 过一秒钟,正常时就会显视无信号是黑色的,现在过一秒钟变成白屏了, 只要把电源关了再开起又好了,过一会又会出现急!!

网友:
这个还是要拆开来查,,先看表面有没有能看出的问题,,如电容等,,再近一步查一查供电,,,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的话那就拆擦一下屏线

网友:
有时  好几天都没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我不会修啊!!!!唉   悲哀~~~~~我要努力学习中!!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是不是电容  失容了

网友:
清理屏线,查电容,补一次焊!
完了还不行,就看一下屏供电!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