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刚插上电源可以亮10秒左右,后来就灭了

楼主(2011-07-28):
宏基显示器刚插上电源可以亮10秒左右,后来就灭了,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就是开不起来,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高压板,灯管,电容

网友:
贴片电容还是,电解电容

网友:
贴片电容哪么多,怎么去排除

网友:
高压电路及灯管,,

网友:
找人维修!~全都这样来论坛问,别人还怎么活?

网友:
查高压线圈和灯光

网友:
没有电容怀孕的话那就直接改一条高压条吧

网友:
高压条 灯管

网友:
刚刚接触维修行业,虽然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可以和楼主一起等答案,学习中。帮忙顶起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电容没怀孕的话,考虑高压和灯管,大部分是高压虚焊

网友:
电源后级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换上面的灯管ok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大些,测试灯管很难测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