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测量时红表笔接地还是黑表笔接地

楼主(2011-07-28):
如题,在网上看得,有的红接地,有的黑接地

网友:
随便啦,个人喜欢......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测对地阻值,是红笔接地,黑笔接测量点

网友:
懂? 测阻值红笔接地    测电流黑笔接地

网友:
这一个没有什么讲究的,只要能测出数据出来就行,一般原则在现在电路上黑色一般用于接线,一般在测量上我们一般用黑表笔接地

网友:
那个接地都可以!只要能l测出数据出来就行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2-12-07):
怎样都差不多,显示就行,习惯吗

网友:
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
测对地阻值,是红笔接地,黑笔接测量点
测量电压,是黑笔接地,红笔接测量点

网友(2013-05-02):
这个还有区分么?
如果都是用红笔接地,黑笔接测量点,有影响吗?求回复!

网友:
如果是数字表的话可以不分正负,都可以显示电压值,但是如果是老式指针万用表的话红笔接地测量电压那表针不是就反偏了吗,就显示不出电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