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P组策略的问题

楼主(2011-07-28):
    前几天遇到一台电脑,装的是XP系统,开机进去发现上了密码,不想通过修改他原本的密码,但是又想进入她的电脑,后来通过PE进入了电脑,通过手动修改注册表中的用户信息,加了一个用户进去,命令下新建用户显示正常,为了保险起见,把GUEST用户也放行了,重新启动,进入系统,转到传统登陆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提示“本系统的组策略限制不允许在交替模式下登陆”,然后我就又从PE进入系统,想运行gpedit.msc,但是提示无法运行!    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办法能进入呢?  期待大家的关注...............

网友:
新建一个用户进去

网友:
是不是美女的电脑啊  他是在你这修的 你可以把密码取消掉  要是不是修的 你就别偷人家隐私啦 看到人家裸照怎么办

网友:
    晕  没一点原则性....  我只不过是想借这台机子做一些文件!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新建用户,没用的,策略里限制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能在PE中或者是其他方式打开PE,把策略限制取消掉。

网友:
难道就没有人顶贴了吗?  难道就没有能解决的办法吗?  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