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显卡9550花屏请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1-07-28):
铭瑄显卡9550开始时黑屏,有 三个电容鼓,已经换新的电容,开机后有图像,但是是花屏!自己是新手 不知道从哪下手,请问各位大哥,我该从哪检修?

网友:
显卡花屏,多数是心片空焊。好多做桥可以好,,但有些是显存.

网友:
2楼正解,先加焊芯片  还有显存

网友:
大部分都是虚汗吧,先加汗下主芯片看看!

网友:
多谢大家了 ,加焊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