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cer as4720g不開機

楼主(2011-07-28):
求救 acer as4720g不開機,kbc wp8769 供電時鐘復位正常,+3vpcu , +5vpcu ok power sw +3vok 按sw有L-H變化+3V_S5,+5V_S5 OK RSMRST#高電位,DNBSWON#有變化,SUSC#低電位,南橋VCCRTC+3V,但是無時鐘,請問下一步該如何查?

网友:
按POWER SW 電流0.02A-0.08A停住(裸板,未插CPU及內存)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只有+3vcpu +5vcpu +3v_s5 +5v_s5

网友:
肯定是 有电压没有 出来

网友:
南橋VCCRTC+3V,但是無時鐘,下一步查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