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开机不显

楼主(2011-07-28):
接修一台IBMT400机器,开机电流跳变5-6次,看样很正常,就是不显示!
不显示

网友:
显卡的事,做线显卡。

网友:
接个外接键盘看看,如果是好的话就做显卡试试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外接看看有没有显示或者时间等久点看看能进系统不

网友:
T400 ATI的显卡.这机器显卡不太容易坏的.别轻易就去动桥.有黑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