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硬盘求解

楼主(2011-07-28):
我现在有一块台式机主板,每一次开机不认到硬盘,以为是硬盘坏了,换了另一块还是一样,请问是不是南桥坏了呀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并口还是串口啊, 先量量电压啊

网友:
查主板上的硬盘接口和电源给硬盘供电的接口是否有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还有可能接口有问题!你可以从BIOS设置IDE看看是否开启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