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场管代用的问题

楼主(2011-07-28):
电源里原来是2N60B,去当地电子部没有一模一样的,店员推荐我一个7N60A的.说代用没问题,请问这样可以吗,先谢

网友:
代换首先要了解你的元件参数,如果没有合适的,就要找参数接近的代换,你这个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都是场管嘛,且后者比原装的更大,完全可以

网友:
耐压值,和电流都要和原来的一样或高于原来的。重要是沟道要一样。

网友:
不知道的话  就找同电路 通电压  的代换  前提是沟道要相同

网友:
2n60是2A、600v的,7N60是7A,600V的,代换没问题。

网友:
RE: 请教场管代用的问题(已解决)

已经换上了,故障排除,谢谢各位老师
为什么我不好编辑原贴的名称,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主要判别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
只要电压 电流不小于原来的就可以了,不然通电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