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不开机MAX8734A发烫

楼主(2011-07-28):
初时加电0.04,触发不开机,通电十几分钟后待机变为0.2左右,拆机手摸8734发烫,3、5V_ALWS没有,细看了一遍主板,无腐蚀痕迹。
挑起MAX8734A的18、25脚测量有3V与5V输出,。拿下8734,单独给5V脚加电,不漏电,,,再加25脚3V,大电流了,,,调小电流0.5左右,摸遍全板,发现C948发烫,仔细看此小电容有轻微腐蚀痕迹,随后直接拿掉C948,装回8734,上电不再发烫了,待机0.01,装CPU、内存,开机触发屏亮。

网友:
个人认为在烧机前应该先量一下,哪里短路烧哪里

网友:
后级 有短路哦

网友:
就是负载有短路导致保护

网友:
负载短路引起的,小电压烧机一般可以找出来,

网友:
没走弯路,很好哦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三星max1999发烫 还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