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42寸等离子电视 黑屏

楼主(2011-07-28):
头一次修理液晶电视   而且还是这么大的   现象是用了几分钟就黑屏   但是有声输出    立刻重新关电视再开  屏幕恢复  但是过几分钟有黑掉   依然有声音输出   有时候用得十几分钟才黑屏 右边驱动板有异声  感觉是滤波不纯的声音 但是示波器查看却是很正常   图像正常的时候供给驱动板的VS电压200V正常   黑屏就是3.5V电压

网友(点评):
这是等离子吗?我怎么看着像液晶啊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查呢?怎么入手?

高压板是,24V,你看有没有电压输入输出就知道了嘛。呵呵你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是,24V,你看有没有电压输入输出就知道了嘛。呵呵你不专业

不会是24V   正常情况下只有15V  和89V    你觉得输出电压会是多少   ?

网友:
你说200V不正常 就查200V产生电路

网友:
看楼主的标题和内容才知道等离子和液晶是一回事,我一直认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呢

网友(点评):
楼主的图片是等离子电视

网友:
我也一直认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呢

网友(2011-08-28):
楼主你修的是液晶还是等离子?我看图片是等离子的,你可以换个电源板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