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没CPU复位。。。。

楼主(2011-07-28):
这个点有电压,1.2V,用负载测PCI,PCI-E各复位点都有电压    这里也有 这里没电压,VTT_OUT有1.2,RN3换过,这点通向CPU座和北桥,请问下这样是否是北桥坏了?

网友:
INTEL无CPU供电的检修:
CPU无复位指 CPU复位测试点电压低于正常值。
(注:478 一般为 1.2v 或者等于 VCORE,775 为 1.2v,754/939 为 1.5-2.5v,AM2 为 1.8v)
○ 1 检查北桥的工作电压(内存供电、桥/显卡供电、总线供电、其他供电小电感)
○ 2 检查北桥的时钟(68X)
○ 3 检查北桥是否收到 PWROK(一般与南桥的 PWROK 同路)
○ 4 检查北桥是否收到正常的 PCIRST#(查板载芯片和插槽是否全部有复位)
○ 5 检查北桥到 CPU 座是否断路(CPU 座空焊、PCB 断线)
6 INTEL芯片组南北桥之间的线路有问题、南桥坏都会导致无 CPURST#

网友:
1,电压全部正常。2时钟正常,也更换过。3南桥已经收到PWROK,且发出PCIRST#  4板载的其他芯片也有复位。插槽也有,但不确定北桥就收到PCIRST#,5,这个点的线路跑过了,到CPU座后到北桥。没断线。求思路

网友:
你有否刷过BIOS试试.还有你的你用假负载CPURST没有的话CPU座有没有压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