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9宽屏显示器 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1-07-28):
hpc 网吧机  19宽屏显示器 亮一下就灭 电源等不灭 信号灯不灭 绿色的有信号 附上图
换了也不好 此故障可能引发哪里还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1-7-29 11:07):
12V 5V 时有时无  驱动板工作正常  用灯管测试仪测过 四灯是好的

网友:
先测一下,电压正不正常!15V或18V或者12V,高压板供电!
还有看看驱动板供电正常吗。3.3V或5V,,一般5V居多!
然后测试电源带负载是否正常!
点灯看一看灯管正常与否!
如果灯管正常,,高压板坏的话,改一通用高压板上去看看!
楼主给的信息太少了!换电容不好,就是通病了!要慢慢查了!

网友:
装个高压板吧,这样修起来麻烦

网友:
这吊板质量太烂了 直接换 板子也很便宜

网友:
发现4606的管子很容易被击穿

网友:
检测一下电压稳不稳定,然后看是不是保护还是?另外可以把后面输出的电容全部换了试一下。

网友:
还是换一张高压条吧,修起来比买一张还要贵啊。。。

网友:
高压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