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N68主板不通电怎么修

楼主(2011-07-28):
如题,按开关之后一闪就停,电源也换了,一般是那里问题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桥短路了吧?

网友:
请问是双芯片的还是单芯片的。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老芯片为了上新u改的板毛病很多的。

网友:
一般为CPU管子坏后管理芯片,不行查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这是个台式机板子吧?发错地儿了

网友:
这不是笔记本专区么...楼主发错地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