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给我个像这样的管子

楼主(2011-07-28):
联想 14001  板号LA-3781P主板上面的

网友:
随便找个馆子加个前行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是个P沟道就可以

网友:
看完整电路,不是所有的管都都是可以找的,有些东西看明白了就知道该怎么互换了,或者摘掉或都短掉

网友:
仁宝里面的点火回路里的保护隔离管,,P沟道MOS管,不能用普通的P沟道代换吗?有人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