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正的上电时序DV1000

楼主(2011-07-28):
DV1000 真正详细的上电时序
广达代表性 流程

网友:
还需要我的下载分数点?

网友:
很是经典的东西啊  大家  来看看啊

网友:
好东西太珍贵了

网友:
先收着吧!等我赚够积分了才来。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收了。。

网友:
         DV1000上电时序
        当接入19V的适配器电压。适配器电压经过JP1到PL4,PL1电感滤波后得到VA2,VA2又经过PD13整流后会有VA3的电压产生。VA3再经过PR30的检流电阻,如果前级电流过大,它会烧毁断开,保护后极的负载。当VA3的电压到PQ15,PQ15是个P沟道的MOS管。它的源极是19V的高电平,如果要让源极的电压到漏极。它的栅极必须为低电平。栅极的电压是由MAX1772输出的ACOK经过PR39和PQ4供给。另一端是经过PR151,PR152组成的分压电路和PQ1直接到1772的12脚。而1772的第一脚DCIN的电压直接由VA供给。VA的电压进入MAX1772后,经过1772内部的电路会产生一个4.096V的基准电压。在1772的第四脚输出。ACOK的电压输出是在1772的内部通过运放与ACIN连接。VA的电压是19V。它经过PR40(75K)和PR49(13.7K)两个分压电阻直接到1772的第十一脚。算出十一脚的电压是2.93V. 在1772内部运放的正极有内部的参数,REF/2,而REF的电压是4.096v,则运放正极电压是2.048V.  ACIN是直接连接运放的负极。2.93v大于2.048V。ACOK输出低电平电压到PQ1,PQ1是PNP型三极管,是低电平导通的,PQ1的发射极的电压5.4V是由1772的22脚经过PR108供给。PQ1的基极是低电平。基极小于发射极PQ1在这里是导通的。ACOK的电压到这里是5.4V,ACOK又经过PR939到PQ4的栅极。PQ4是个N沟道的MOS管,高电平导通。而PQ4的原极接地。漏极是由PQ15的源极19V的电压通过PQ05供给。当PQ4导通。PQ4栅极到源极的电压拉低。在PQ15的栅极产生低电平。而PQ15是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导通。电压从PQ15的源极流向漏极。产生给整机供电的VIN电压。VIN又通向PQ23的源极。PQ23是P沟道MOS管,要导通栅极电压要为低电平,而PQ23的栅极电压是由PQ15通过PQ5的集电极提供。PQ5这时集电极的电压是19V。PQ23高电平截止。所以VIN的电压是不会到PQ23的漏极的。VIN产生后,它的另一端电压会通过PL2滤波后到PQ2,PQ2是个双管的MOS管。电压到PQ2后通过PR112的检流电阻到电池的充电端。VIN还有另一路电压通过PL17的电感滤波后经过PR75的限流电阻到MAX1999的20脚。1999在内部产生3V 5V的电压通过内部的比较器在1999的18脚和25脚产生3V_AL和5V_AL同时送给3脚和4脚。1999的22脚和21脚也有了3VPCU和5VPCU的输出。还有一个3VPCU是1999的27脚通过内部产生的。27脚的3VPCU通过PQ10产生SUSD和3VSUS。同样1999的15脚(5VPCU)通过PQ37产生5VSUS和SUSD。14脚通过自主升压到15V。27脚的3VPCU送给了EC(PC87541L)。使EC有了工作电压。然后EC发出SHBM信号给BIOS进行初始化。1999的第2脚产生PG信号给EC,这时待机完成。当按一下开关键,瞬间有个低电平信号NBSWON#信号送给EC,EC接收到这个信号后产生DNBSWON#信号送给南桥,EC内部产生S5_ON的信号送出。S5_ON经过后极电路将S5_ON这个信号转换成S5_ON_D。S5_ON_D到Q40的栅极开启Q40的导通。Q40的源极是1999的27脚供给3VPCU到Q40的源极产生3V_S5的电压。3V_S5的电压送给ICH(南桥)。之后EC又发出BATLOW#给南桥,再发送RSMRST#给南桥。南桥这时产生返回挂起电路(SLPS5#,SLPS4#,SLPS3#.)SUSC#和SUSB#信号返回EC。EC产生SUS_ON,MIN_ON和VR_ON。SUS_ON通过后极电路又产生SUSD,这时SUS_ON就有了3VSUS,5VSUS,1,8VSUS,SMDDR_VREF.而MIN_ON通过后极电路产生MIND.这时MIN_ON又送给外部的IC和MOS管产生整个IC的核心供电。+3V,+5V,+1.5V,+1.05V,+2.5V,SMDDR-VTERM.然后各个IC会产生3VPCU_PG,5VPCU_PG,1.8VSUS_PG,+1.5V_PG,+1.05V_PG,+3V.它们总体形成一个HWPG信号送给EC,同时送给ISL6260A.EC收到HWPG后会产生一个电源好信号(PWOK)送给南桥。而VR_ON送给ISL6260A后产生了CPU的核心供电(VCC_CORE)。在没有HWPG前VR_ON就产生了,它不受HWPG的控制。之后ISL6260A又发出VR_PWRGD_CK410#的开启时钟信号给时钟合成器(CLKGEN),时钟合成器收到这个信号后开始给MCH,CPU,ICH,PCI和LPC各总线提供时钟。ISL6260A同时发出DELAY_VR_PWRGOOD信号通知MCH有了CPU核心供电。而VR_PWRGD_CK410#通过U42转换为VR-PWRGD-CK410给ICH(南桥),DELAY_VR_PWRGOOD信号又和EC的发出的PRWOK通过与门电路产生ICH_PWROK信号给南桥。收到信号后南桥开始复位。先发出PLTRST#复位北桥,再发出PCIRST#来复位PCI设备。北桥收到后发出CPURST#来复位CPU(+1.05V)同时南桥通过MDI总线和北桥进行通讯。抬高CPURST#信号。CPU复位完成。硬启动结束。CPU开始寻址读取BIOS里的POST自检的入口。这个命令是由CPU发到FSB的地址线上到北桥。北桥把命令转化为DMI总线的传输方式给南桥,南桥把DMI总线方式的命令转换为PCI的总线方式再转换为LPC方式送给EC,EC再把它转换为XBUS的方式给BIOS。当读到这个POST自检的入口时要给CPU返回找到入口的信息。返回时北桥将信息发到FSB的数据线上传给CPU。CPU开始初始化,对总线检测,然后对内存检测(通过SMBUS总线去读取内存的SDD信息)。内存检测完后,开始对外围的设备进行检测。读取VGABIOS(独显)。VGABIOS正常后开始读取屏的EDID信息(通过IIC总线)确定屏是负存在,如果屏存在,开启VCCP_ON,BKLF_ON,和LVDS信号。屏有显示了。这时ESCD装载文件,完成后在BIOS里查找主引导记录。软启动完成。

网友:
我伙成全没办的同志们 以上就是全文内容

网友:
对刚入门的 是好资料    正在研究呢,不过CT3的有了

网友:
似乎双喜老师出过一贴,就是这机器的时序电路分析,比这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