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 BIOS密码问题

楼主(2011-07-28):
还是几天前的那台ASUS的机子 用的ASUS密码表的上密码之后可以进BIOS 但就是进不了系统,用什么引导都不行就是左上角的光标一直在那闪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还是要刷BIOS 还是其他有问题 不知道有没同行遇到过这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把硬盘拆了再试一下可以进到有字不

网友:
没用 都换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不了系统还是卡画面不动了?

进不了系统  就是光标一直在那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