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有线网卡不认,知道的指教下,急!急!在线等!

楼主(2011-07-28):
手上一台t43,进系统有线网卡设备不认,无线网卡好用,我不清楚是不是有线网卡坏了还是给我屏蔽掉了,按F1进bios里面找不到在哪里设置,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晕啊,怎么没人知道呀?

网友:
《雨季与南桥》

网友A:
你看看网卡芯片有没有供电,在看看网卡灯绿灯常亮不,完了把本本拆开看看网卡芯片怎么样

网友:
会不会是猫损坏了,导致的啊?
我没听说过能屏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网卡芯片有没有供电,在看看网卡灯绿灯常亮不,完了把本本拆开看看网卡芯片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瞎捣鼓捣鼓的就好了,晕死了,呵呵,好用就行了

网友:
认不到你就拆你看看网卡和网桥哪儿,这机子如果让雷击了,有线网卡容易挂,看看有没有烧焦断线之类的,量一下网卡的供电等,看工作条件线路都通不。

网友:
T4的机器.装有些系统的话刚装上去没插有线网络的话是自动把有线网卡禁用的.要在插上网线的状态下启用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就是网卡啊 防雷芯片啊。网卡晶振啊。。。网卡接口啊。就这些了要不就是断线了 一个一个排除就得了。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清晰。。

网友:
九楼说的,好像跟我师父做的一样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

网友:
修好了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