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四灯改成双灯管?要注意那些细节?

楼主(2011-07-28):
请问如何把四灯改成双灯管?要注意那些细节?灯光坏了不想换,去保护亮度有点暗,想学怎么把四灯改成双灯。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四灯改双灯就是去保护,,你不是说去保护灯暗吗,,

网友:
能换吗,就算能换好像也不能用同样的灯管吧

网友:
建议不要改,二灯的没有四灯的亮,实在想试蔗的话只能是换二灯的高压条了

网友:
改成双灯高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
直接把导线重新焊过,再把高压板上的左右各一组用导线短接

网友:
把高压保护干掉 就OK了 方便实用

网友:
什么都不用动 用两只1000p-2200p/3000v高压电容分别代替一上一下各一支灯管接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