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擎 945主板死机

楼主(2011-07-28):
一块华擎 945主板死机,此板能进系统,用一段时间后死机 ,发现南桥烫手,测量电压在1.59V正常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你是如何测得南桥电压啊?似乎和电压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南桥过热,肯定会死机的!945和G31的通病

网友A:
南桥电压貌似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电压貌似3.3V

那是待机电压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我昨天遇到个915的板子跑马24  25,南北桥都很烫,打阻值才发现是北桥穿了

网友:
南桥1.5V是正常的,你看一下给他供电的场管阻值正常吗

网友:
你把南桥的供电部分的元器件干掉
看看还热不
这种热法一般都是元器件软击穿造成的

网友B:
南桥上装个风扇,排除是发热的原因.
945和G31的南桥确实都比较烫.长时间工作后容易造成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上装个风扇,排除是发热的原因.
945和G31的南桥确实都比较烫.长时间工作后容易造成不稳定

现在发现那个脉宽调整 芯片也发烫

网友C:
我感觉不应该是主板的事,硬盘,内存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不应该是主板的事,硬盘,内存换了吗

这些首先就排除了

网友:
清除外设然后装系统测试!

网友:
电压正常的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1.5V

网友:
   你的那个散热底座是铁的还是胶的?再过CPU的座子是针座的么?有没有穿过来?如果是穿过来的且还是铁底座的话把底座换成胶的。

网友:
945的南桥本来就很热。。。。。死机,775的,肯定是你散热器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