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阻

楼主(2011-07-28):
七彩虹逸彩9600GT CF白金版 512M M10  背面R829 和R838的电阻

网友:
汗,,你对照其他颗粒背面的电阻值不就行了

网友:
一般在125欧

网友:
汗 你对量一下不就好了么 大约多少 心里还没有数么?一般在120-130之间吧

网友:
这个是精密电阻有这么大的误差,,,电阻烧黑黑的了怎么量请教~

别不懂装懂,别人说什么也跟着说什么。。。。

那两个电阻是1R0 1.1欧的

网友:
那偶不知道了 嘻嘻  高手帮他指点一下吧

网友:
保险电阻吧,直连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