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我这有台电脑, 很奇怪。。。。。。

楼主(2011-07-28):
我这有台电脑,主机横放可以正常启动进入到桌面,正常;可是把机箱立起来开机启动却启动不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助各位高手朋友帮解决一下,谢谢!
桌面

网友:
有没有独显的?

网友:
显示器有什么显示?

网友:
是有显示不能进系统这种情况吗、如果是这样、那硬盘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显示都没有、应该是你立起来的时候、哪些零件接触不好

网友:
立起来的时候某些地方接触不良吗?

网友:
桥虚焊了吧??
记得第一代XBOX就有这种问题,原因是散热不好,导致芯片虚焊迁移。

网友:
这个你留意一下 内存和显卡吧

网友:
是虚焊吧?

网友:
板子有点不正常,找不出来以前遇到过

网友:
看显卡和内存接触问题,我也碰到过,把主板定好位,

网友:
嗯,是有硬件接触不好吧,这一种可能性最大的

网友:
虚焊几率大!

网友:
接触不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板子变形了吧

网友:
应该就是接触不良!看看用独立显卡或重新插拔内存条行不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班子内部有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是不是装机没到位

网友:
是内存条松动了吧,拆下擦擦重装上。

网友:
机箱。或者哪里接触不好。桥虚了。。

网友:
虚焊几率大,还有就是CPU散热器有可能没装好 或是坏的..要么就是有的接口受潮了 放太阳底下晒晒...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杂音呢!看看是不是sata的硬盘,sata硬盘线容易接触不良。口容易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