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人风枪做BGA的问题

楼主(2011-07-28):
各位高人好,小弟想用风枪做BGA,可是在植锡完毕的时候总是有几颗锡球没与BGA锡上,就好像是根本没化开一样的,还有就是植锡吹完以后,要植锡板拿下来也比较困难,请教各位高人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
风枪做BGA,你是钻牛角尖了。认真学习电子基础吧。

网友:
用风枪植锡应该是可以的,不可能有化不开的锡球。

网友:
我们一直用风枪植球的怎么会不花啊,你吹的时候是不是温度和时间掌握的不好啊,360左右的温度吹看见所有的珠子亮了就好了啊  等芯片好热的时候就取网子这样好去些

网友:
风枪做BGA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看来还得需要多要练习  谢谢分享

网友:
4楼的大哥,再多给点提示吧,谢谢.

网友A:
你看我用850风枪吹的内存BGA,外观完好。差不多和新的一样。

网友(点评):
真是高水平呀

网友:
主要是焊膏没抹均匀 或质量不好

网友B:
7楼的你牛X,可是我是求教,不是来看你炫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BGA封装的内存颗粒网片哪里有卖的啊?

我用模具做的,不用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用850风枪吹的内存BGA,外观完好。差不多和新的一样。

呵呵,真是。。。。笔记本内存你也可以修??用什么主板测试??

网友(点评):
样子像植球台,但是改进过,适合多种规格的BGA。速度很快。这个植球方便。没有卖的,自己找人做的模具。 笔记本加转节卡用EP35C-DS3R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模具做的,不用钢网

模具是怎么样的??能买到吗???上个图见识见识吧,古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楼的你牛X,可是我是求教,不是来看你炫耀的.

这谁也帮不了你,自己多练了就有感觉。。。多点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具是怎么样的??能买到吗???上个图见识见识吧,古木

能上个图大家见识见识吗。。给我看一眼,我也能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中国-山寨之王国》

网友:
植珠前,一定把芯片清洗干净,看到所有的锡珠都亮了,就焊好了,超热取下钢网就可以,如果一开始掌握不是很好,稍凉一下,重新加上点焊油,再吹,都亮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