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暗屏 怪问题

楼主(2011-07-28):
R52 暗屏 经检测16V保险开路,换了保险加电屏幕IBMLOGO 一闪就灭了,检测灯管是好的 高压也换一个原装的 也还是同样的问题 有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的兄弟 给回个帖 谢谢 供电16V GND 3.3V  2.8伏 都有

网友:
外接个灯管看下哦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或者轻微短路哦.

网友:
你先把高压板和灯管都确定是好的了,在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啦!我们是通用高压去测是测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的通用高压的输出功率一般都会比都机的大一些的

网友:
大哥们 我用外接灯管 接都不亮 而且屏灯管我也测试过的 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高压上的几个电压都正常不?正常饿花,就只有高压和灯管了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如果有货,先把IBM芯片换了,不行再把PCI芯片拆了。

网友:
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了!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T42遇到过这个问题,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高压没问题。那可能就是灯管老化,

网友:
那个地方不要上保险,直接连在一起

网友:
解决了

网友(点评):
要补上解决的办法。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也不说清楚

网友:
百分之99是灯管那块

网友:
那可能就是灯管老化,换了看

网友:
换灯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