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特17寸开机灯亮两秒后闪屏也闪有响声反复

楼主(2011-07-28):
故障机器:赛普特17寸
故障现象:开机灯亮两秒后闪屏,灯也闪且闪时有响声。两次后反复
想用通用板测试,可板子上15根线(空一个)没接线定义!
求助:1、故障维修方法。
           2、接线定义。

补充内容 (2011-8-24 17:31):
单独给电源板上电,有达、达声,测12V为9-13V跳变,5V为0-5V跳变,换817、431,后还是一样!因为没有上驱动板,高压板应该没有工作,会不会是变压线圈故障?

网友:
用眼看,用表量

网友:
应当是高压线圈老化 引起的故障 更换一体板吧

网友:
闪屏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记前些天也搞过闪屏的显示器。你自己换换看吧。。。

网友:
查高压部分的滤波电容,高压线圈等

网友:
先改个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故障出现的时候你量电压没有看是不是稳定的

网友:
还是换个乐华通用板试试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灯管吧  要不不会出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