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液晶电源板电源输出异常。

楼主(2011-07-28):
今天修一台液晶显示,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测电源板发现没有电源输出。更换主芯片后,测5伏输出为8伏到4。8伏跳变,12伏为24伏到11伏跳变。更换两个主芯片后无效。更换光耦,和TL494后无效。又更换开关管后还是无效。开来只有换板了,不知同仁们有没有高见。
芯片

网友:
有没人修过此类故障,这种故障不除,心里总是有些不快。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看看呀!!!

网友:
超过5v 应该查一查5v取样电阻tl431和光偶等取样反馈稳压回路

网友:
电源IC换换试试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应该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测一下那几个电阻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