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10电池正负极间电压时多少?

楼主(2011-07-28):
东芝M310用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买了一块旧电池还是不能充电和开机,想请手里有这种本的人帮忙用万用表测下这种电池正负极有电压没?我的两块电池正负极都没有电压。。。另外在淘宝上买了一块全新的电池代用电池也是两端没有电压...
不开机

网友:
电池挂了。

网友:
正负都没电压岂不是电池挂了.很久没用的电池一般都要激活

网友:
正负级有电压的,一般都有几V。没电压多数挂了。

网友:
你把电池插到板上去测,一定会有电压出来的。要是没有那就肯定是电池有问题啦!
同意楼主:
5.0
豆腐刀
同意楼主:
完全赞同

网友:
有些电池不接在主板上直接量是量不到电压的,曾经试过

网友:
只有Dell才有插到板上出电压的。这种电池空载的时候只有一个3.3V的Sense信号。插到板上让Sense信号对地,才出正极电压。它比 一般的电压要多出一根脚

网友:
应该十一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