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1-07-28):
检测卡跑D4,不上内存小喇叭报警响,
BIOS刷过了,从官网上下的,北桥也加焊了,6条时钟对地阻值是450左右,测内存电压 如下都正常,
VCC               1.8V
基准电压            09V
负载电压      09V
SPD电压         3V
系统管理总线       3.3V
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官网下的BIOS能不能用,这块主板IDE边上小标贴的是:MBB60U,哪位有这个主板BIOS上传一份我在刷一下试试,谢谢

网友:
怎么都是那样的现象好巧哦 我的还没修好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啊

网友:
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负载电压0。9V是多少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