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装系统认不到硬盘求助。

楼主(2011-07-28):
索尼。
型号是CR23.
客户来的时候是有系统的,
没装之前PE认不到硬盘,DOS认不到。
拿到另外HP上可以认到 可以做系统。
索尼BIOS里无法改硬盘模式.光驱可以读到,HP机上的硬盘DOS里也能看到。
这个问题上次遇到了.没搞定,别人拿到别家就做好了,
求个思路...

网友:
你的pe版本太老了吧。换vista核心的pe

网友:
很简单,把硬盘拆到台式机上做好GHOST,做好后先别启动,再装回笔记本,开机启动就可以了,这种机器最好装WIN7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接口松了 胶布 沾了 就好了 但是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