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关机蓝屏

楼主(2011-07-28):
昨天店里有台联想SL410K本来是开机蓝屏,重装XP系统后关机蓝屏,声卡芯片拿掉后就OK,但一上板就故障依旧。

网友:
内存是不是有问题,系统有没有装好

网友:
什么原因呢?

网友:
那么换芯片怎么样呢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也不行?

网友:
还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最后解决是重新装了WIN7,因高清驱动与声卡驱动在XP下有冲突,故在XP下缷载声卡驱动立即蓝屏

网友:
学习  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