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28):
      三星白色的17的显示器,白屏,拆开测量,屏供电5伏正常,拆开屏的电路板,上图看看

下面的图是保险的位置,

F1是白色的保险,测量已经断了,对地打值,保险的左端,只有9欧姆,拆了它边上的电容,虽然发黑,却是正常的,

对地短路的电容在这里,C118.  遇到保险坏,白屏的,要打值,测量短路点,拆了这个电阻,白保险处对地打值,是9K,
到此,检修完工,我的破表就不上了,都跟我修了这么多年,修液晶,还是很顺手

靠着保险的那个电容,黑呼呼的,最后还是换了,测量没事,不换的话,屏幕上面有杂波,

网友:
这个配件不好买额,不好修

网友(点评):
在主板的CPU座里面,有这样的电容

网友:
屏上面的!我都不会修,要是我碰这情况 直接报废了

网友:
白屏如果是屏问题一般不修  不好修。

网友(点评):
最后修好,用了3个小时,刚开始修的顺,装上有杂波,后面就走了弯路,最后是那个靠着保险的黑电容,换后完美修复

网友:
不错    楼主技术不错。 白屏保险没烧的很难修哦。  换芯片都不一定行

网友:
恭喜LZ顺利找到短路点。 最怕就是下完了电容还短路。

网友:
还好是电容坏了

网友:
没想到事电容

网友:
这个故障很普遍 ,拿到屏显电路 首先要量一些保险  0欧姆的电阻    特别容易损坏

网友:
慢慢来吧、、、有了基础就好多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