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几块打雷击的板子,!!!

楼主(2011-07-28):
最近修到几块打雷击的板子,大家都知道的,把网卡拆了就ok了,让客户,装独立的就ok了,可是呢,装上独立的,也不行,连插上诊断卡都是不跑码,但是可以亮机,一想就是南桥有问题了,唉,眼看,到手钱,就没有了!!!!

网友(点评):
"插上诊断卡都是不跑码,但是可以亮机"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这里修了十块左右.只有一块南桥短路的.顾客还换了板的.嘻嘻.

网友:
雷击的板子,,有时坏的很多,,

网友:
雷击的板子,有很多都是南桥一起坏的 哎 么办法啊

网友:
像碰见这种情况的还有,系统装的特别慢,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我修了好多。基本上都是网卡爆了。有一次,南桥也爆了个洞。但是都还能跳过。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
对啊,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