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掉线!!

楼主(2011-07-28):
我的机器没5秒掉下线然后有自己上线这是什么问题帮解决下!!!
提示网线没擦好 刚玩的还好好的 又擦了下网线还是不管用重启了下机器还是不管用
重启

网友:
看看网线接口

网友:
从电脑的网卡开始到电话的入口都要检查,查完就是看看外线有没有老化,使用时间是多久

网友:
做一根好的 网线,试一下,还不行,加个独立网卡试一下啊!

网友:
维修过一例 之前用测线仪测线全部正常 最后还是用替换法 换了一其中的一根好了 但是不放心 当时是换的新路由 就又换了个新的

网友(2015-11-11):
把路由器重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