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7-28):
  一块865的板子,南桥是FW82801EB,IO是SMSC LPC47B387,原本是能开机,只是装不进系统。手摸发现网  一块865的板子,南桥是FW82801EB,IO是SMSC LPC47B387,原本是能开机,只

是装不进系统。手摸发现网卡发烫,于是用风枪将网卡吹下。(技术不好,吹的时候,总吹不好,是一个脚一个脚撬下来的)吹下后,开机,通电,码跑FF,复位灯常亮。
   把电源插座对地打阻值,发现红线对地风铃响,其它正常。
  测CPU电压发现管子都是1.5V应该正常,测内存7脚发现是1.4V,不是2.5V,168脚是2.6V,在内存插槽边有四个场管,其中有两个一样PHD78N0,应该是内存的管子,一个控制和输入都是5V,输出为2.6V,一个控制为2.3,输入为2.6,输出无。这两个应该前面的是上管,后面的是下管。另两个管子,一个输入控制和输出都是5V,一个控制是12V,输入输出都是5V,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控制南北桥电压的。
  现在只知道是内存电压不对,不知道如何查了,请高手指点,谢谢大家了。因为没相机,所以没图

网友:
请各位指导

网友:
红线对地风铃响?     是短路吧。。。

你吹下来的网卡。。。PCB板上有没有连锡哦?

网友:
吹下来网卡后,要不要用烙铁把网卡下清一下?

网友:
吹下来,要看下有没有短路,要是短的话,就用烙铁清理一下。

网友:
我晕当然用了连锡可能把南桥干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