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技三秒换电容,从此修板真轻松。

楼主(2011-07-28):
主板电容一向会爆浆,主板维修中,基本每个人都会换电容。一般是用烙铁或者热风枪。但是因为主板一般为多层PCB板,中间层一般为供电和接地,而且一般都是大面积的铜箔。故而经常发生这种事,电容一个脚或者两个脚老是取不下来。要么是用大功率烙铁,要么是用850吹焊。一般来说很费时间,而且很容易把板烤焦起泡。好容易取下来,换了电容,焊接倒是相对轻松,但是焊点因为温度散失快,焊接外观很难做好。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制作了一个微型锡炉。简易升温快,操作方便,保存方便。用起来得心应手,把这个工具放在电容的焊接面,秒秒钟就可以取下电容,然后直接把新电容插上,移开微型锡炉,焊接完成。而且焊接点很漂亮。请看图。

       找一把普通烙铁,用一个坏的主板电容,把芯子取出来,留一个外壳,然后底部打洞,套在烙铁芯上。这里的关键难点在于
安装不好焊锡要漏,至于怎么处理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哦!没这个必要吧!换电容也不是什么大工程

网友:
想法很新颖,但电容还是很好取的

网友:
想法很新颖

网友:
这都想的出来 牛呀

网友:
太好了,回头我试试,有时候还真不好拆,拆下来又不好装,这次好了。

网友:
感觉换电容没有那么麻烦吧。

网友:
取电容没有那么麻烦吧,用刀型烙铁很方便

我喜欢,和我的做法一样,还行

网友:
我的是90W的铬铁..很快的.

网友:
很有创意啊,楼主厉害

网友:
平时呆着没事玩玩还可以,实际换的时候,用不着这么费劲的,对新手来说有点用,老手就没必要了,楼主创意赞一个。

网友:
有那么麻烦吗用烙铁上一堆锡不就行了

网友:
用刀型烙铁很方便  搞个450度高温  就变很简单的事了~小事一桩了

网友:
如果你的焊接工具和方法没问题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感觉不太好对准电容吧?

网友:
你的想象你值得表扬

网友:
我支持楼主的创意

网友:
有点想法,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