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池使用维护三大误区祥解.,

楼主(2011-07-28):
随着笔记本电脑的逐渐普及,关于笔记本电脑方方面面的问题都随之而来,在各种媒体上争
论最多的要数笔记本电池的正确使用方法,有些文章说是笔记本电池使用个人心得,有些则自称专家指导,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争论众多。

争论1

新电池的激活

观点1:才买的新电池里都会有3%的余电,把电池里的余电用尽,直至关机,然后再用外接电源充电。充电时间一定要超过12小时, 反复做三次,以便激活电池。

观点2:不需要对电池进行10几个小时的充电来激活电池活性,按照正常的充放电方式进行激活。

调查结果:笔者经过调查,24位大学生笔记本用户,有18位是第二种观点,而且这样的充电方式并没有对今后的电池使用造成什么伤 害,当然要排除自然损坏因素。而笔者自己也是这样,新电池时候正常使用最多两个半小时,目前两年过去,电池的状况依然很不错,仍 然能达到两个小时以上,这样笔者已经满意了。

建议方法: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根据掌握的资料表明电池的激活工作应该都在工厂内完成了,笔记本电池出厂时带的少许电量是为了避 免自然损耗给电池带来损害。电池的激活应该是在没有保护电路的情况下进行,可锂电池电路本身带有保护电路,这块电路的目的就是为 了避免电池的过度充放电,一般电池在充满以后,充电的指示灯熄灭时候,电池就充不进电了,那么你再把电源插头插在上面对电池进行 充电还有什么用呢?可以从电池的状况上就能看出电池有没有充电,另外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判断出电池有没有在进行充电,电池 充电的时候都会有发热现象,当电池充满后一个小时(电源插头不拔),你再去试试电池,看看电池还热不热?结果肯定是冷冰冰的,因 为电池不在充放电状态当然不发热。笔记本厂商在出厂时都会建议让新电池充电10小时以上。可能就是这句话让有些用户产生了第一种 错误的观点,笔者对此的看法是,应该是笔记本厂商考虑到有些新用户在新电池使用时候并不能完全掌握充电技巧,干脆直接让他们充十 个小时,所以这应该是商家的权宜之策。

  争论2

外接电源时是否拔下电池?

观点1:使用外接电源时应将电池拆下。

观点2:使用外接电源时不需拆下电池。

调查结果:大多数同学在使用外接电源时,都将电池拆下,只有少数几位使用外接电源时电池是放在上边的,这少数几位同学所用的品牌 都是几个国际名牌。

建议方法:其实电池是否拆下来,矛盾主要集中在使用外接电源时电池是否充电这个问题上来。要知道,电池的充放电次数直接关系到寿 命,一般锂电池设定的充放电次数是固定的,充电次数只有400-600次,经过特殊改进的产品也不过800多次,每充一次电池就 向退役前进了一步。第一种观点无非是怕使用电源时,电池放在上边会进行充电,不仅增加充电次数,而且会造成过充。第二种观点认为 充满电的电池放在电脑上,在使用外接电源时不会再充电。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不过也有错误的地方。因为这只是个别人 发表的看法,并不是十分全面,经过笔者调查,现在很多笔记本厂商都考虑到电池的易损性,并在产品中加入了对电池的保护技术,因而 不同品牌笔记本电池相应的充电保护技术就不同,像一些大的厂商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如:IBM、惠普、东芝、康柏等。其中考虑最 周到的是IBM,IBM的笔记本电脑能够检测电池放电情况,ThinkPad笔记本只会在电池电量低于95%的时候才会自动进行 充电。这样能对电池起到很好保护作用,现在不少其它厂商也纷纷效仿。所以像这样的电池,你在使用的时候就不需要拔下来,因为只有 当电量低于95%的时候它才会充电。不过即使这样,如果你是长时间使用电脑时,还是将电池拆下 来比较好,因为笔记本长时间运行 时产生的热量会对电池造成一定的伤害。不过另外一些“小品牌”的笔记本电池,可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因为它电池里边就没有采取 保护技术。像笔者使用的某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如果充满电的电池放在上边,在使用外接电源时肯定要先充一下电,因为电池存放时都会 有损耗,不可能达到100%,而只要不是100%,电源接上就充电。每次外接电源接入就相当于给电池充电一次,虽然只是充了一小 会时间。所以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根据自已机器的情况而定,查看一下笔记本说明书,选择在使用外接电源时是否将电池拆下。

  争论3

  如何正确充电?

  观点1:电池使用应该每次都将电量全部用完后,让笔记本电脑耗到自动关机再充电,每次都必须充满。

  观点2:电池使用时候不必很刻意的去讲究,用的时候想充就充。

  调查结果:大多数同学表示,不必要向第一种观点那样用到自动关机再充,也不像第二种观点,很随意的充电。一般都是当电池用到 电脑提示需要充电时再进行充电,当然提示的时间可以自己设定,默认是到3%。

  建议方法:笔者建议的方法跟大多数同学的方法是一样的。其实不管笔记本使用锂电还是镍氢电池,这些电池都是具有记忆效应的, 镍氢电池具有记忆效是很明显的,但锂电同样也会有记忆效应,只是它的记忆效应比镍氢小一些罢了。关于锂电没有记忆效应的说法,只 不过商家不负责任的夸大广告行为,完全是错误引导。那么既然电池具有记忆效应,那充电的时候就应该注意点,尽量用完再充,不过也 不必刻意的说一定要用到电脑自动关机,这样用起来虽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笔记本电池具有充放电保护,一般笔记本自动关机还达不到 电池放电保护的标准),但你感觉这样不累吗?其实低于3%充电这种方式就很好,记忆效应肯定会有的,比起自然损耗来说,应该算不 了什么。至于说第二种想充就充的观点,笔者是完全不赞成的,刚才已经说过笔记本电池不管是镍氢还是锂电,它都具有记忆效应,如果 按照这种方式那么电池寿命将大大缩短。

笔记本电池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21-1.html

网友:
不敢苟同。。。楼主的算是一种观点吧。。。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