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池大电流 东芝 nb200 la5121p

楼主(2011-07-28):
最近机器修的太累了。基本上都是头疼的机器。最主要还是技术不行呀。这几天接了个东芝的机器
型号 NB200
版号 仁宝 LA 5121P
故障 插电池大电流,单插电池好的。单插适配器也是好的。
分析: 这个问题以前也修了不少。以为这次又可以赚钱了。基本上都是电池到公共点的那个管子击穿了。这样主供电的电压就直接进入电池。呵呵。问题才刚刚开始。
下面就绕了一大圈。先测隔离管pq8。发现没有击穿。算了还是换个吧。还是不行。这个时侯这好手上有ISL 6251这个IC,就直接换了。把两个驱动管pq16 ,pq18也换了。结果可想而知,还是不行。后来把PQ8拆了这个时候不大短了,也能充电,现在问题就是一上PQ18就大短。换了好几个P沟道的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那位大哥知道告诉小弟一下。
可能大家会问PACIN 这个信号。我把这个图也上了。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PQ18是P沟道的吗?怎么看起像N沟道的呢!

网友:
我记得华硕有款充电有个问题啥问题忘了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大哥,PQ18是N沟道啊!I服了YOU!

网友:
楼主啊它是N沟道的啊

网友:
楼主请拆了PQ15,然后开机后测量ACOFF信号,如果发现异常请告诉我

网友:
同意豆腐的观点从图上来看大短在管子没错的情况下和PQ15的关系比较大的.

网友:
PQ8没有击穿的话重点看看这几4个信号肯定控制有异常!!!!!
VIN
  ACOFF
  VIN
PACIN

网友A:
东芝的机器有些问题死恶心的,其中的ACOFF最莫明

网友:
插上去摸摸那里发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确实是个N沟道

是的。豆腐大哥说的是。我说的是PQ8,不是PQ18,呵呵。很感激大家的热心回答。小弟谢谢了,我马上把PQ15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机器有些问题死恶心的,其中的ACOFF最莫明

呵呵。很感谢豆腐大哥的解答。我把PQ15拆了就好了。看来就是ACOFF惹的祸。有什么情况跟大家说。豆腐大哥很感谢你的回答。呵呵

网友(点评):
ACOFF是不是开机一会变成高电平?

网友A:
ACOFF插电源时和要是低电平才正常,如果你测到高电平(不一定上电马上能测到,有时要过十几二十秒才会变高电平)
如果你测量结果和我推测的一样,哪你也不要修啦

请换用原配电源盒,不要以为两芯电源就没花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FF插电源时和要是低电平才正常,如果你测到高电平(不一定上电马上能测到,有时要过十几二十秒才会变高电 ...

回大哥。现在只要一上PQ15就短路。ACOFF一直为低电平应该是正常的,还有就是PACIN在大短路的时候为低电平,但是只要单独插电源就是好的。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问题。PQ15也换了。实在没有办法了。会不会是电池问题了。而且我把PQ15拆了。也能充电。但是会掉电。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电池回引起大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豆腐大哥说的是。我说的是PQ8,不是PQ18,呵呵。很感激大家的热心回答。小弟谢谢了,我马上把PQ15拆 ...

哦,现在这板子杂样了啊?

网友:
问题肯定在PACIN ACOFF上了,你有试过用原装电源合了吗? 在掉电状态下量这两个信号看看

网友:
嗯,这个问题的确有点难度,还是留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