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达的RSMRST#

楼主(2011-07-28):
这个机器是同行哪过来的不知道型号。只知道是LENOVO的。
版号是广达的 DAOCW4MB8E0
故障:之前是显卡问题。后来不小心把主供电碰到地了。有短路。现在短路修好了。就是开机到0.17。上CPU 0.44但是CPU没有电压。这个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不上CPU时 3v 5V 1.05 1.5 都有。但是没有1.8V 和显卡电压。这是一想肯定是S3 s4 问题。这时候就测量mainan有3.3 ,suson为O.24 这个地方有问题。就去测了susb 和susc 一个为OV .一个为1.2V .这个地方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3V .不管了就当没有出来修了。,于是看了一下南桥。心想这个是烧的机器。估计南桥也烧了,就换了个还是不行,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测了一想RSMRST#这个信号,发现为OV.早知道就先测一下了,就不要做南桥了。这个地方就不知道怎么测了。有的机器是EC 收到待机电压的电原好信号。就会发出这个电压。但是广达的只有HWPG ,这个信号也跟3 5V D的IC的POOgk信号连在一起。测了为OV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还是广达的RSMRST#有其他信号。希望高手帮帮忙。小弟很及。上图:

网友A:
本来就是0。

网友:
rsmrst有的是触发以后为3.3的,有的是触发以前有的,我亲测过的,你说1.8V和显卡供电没有,测测有没EN呀,电源IC,有了再测+1.8VS,肯定是G极没有十几V,不导通,查VS电压,SUSO来源,·

网友:
  直接杀个EC 吧。。试试。。。RSMRST# 是南桥复位信号。

网友:
看的我乱乱的

网友:
RSMRST#为低电平有效啊,你测道德低电平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0。

老师,你好你说这个应该为0,这个不是3.3吗!为什么是0了,还有我这个机器的问题应该是南桥没有发出s3 s4信号,这两个信号经过两个电阻,与南桥相连的0 v 与io相连的这边有一个为1.2 一个为0v .io也发出了mainon这个信号,所以才会有1.5   1.05之类的电压,因为这些电压受mainon这个信号控制,而内存电压和显卡电压受suson这个信号控制,现在就是这个信号没有出来!
很感谢老师的回答,老师的回答都是很关键的。呵呵,希望老师讲的更全一点!谢谢老师!

网友:
我看错了,你已经开过机了。
EC开机后第一步发三个信号:DNBSWON#,S5_ON,RSMRST。你卡一下S5_ON和它的生成电压3V_S5。

网友:
查RMRST信号哦。
这个是ICH 和EC 的开启信号

网友:
回老师的。我卡过了。S5_ON 正常。为3.3V 生成的3V_S5 和5V_S5正常。但就是没有RSMRST这个信号。不知道为什么。请问老师跟HWPG这个信号有没有关系。

网友:
没有关系。可能BIOS有错,也可能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老师都说了,就先换个EC,不行再刷BIOS吧

呵呵。听老师的不会错。现在刷了BIOS不行。等着换IO.有情况跟大家汇报

网友:
机器修了一天,都没有修出来。看来技术还是不行呀。现在还是没有RSMRST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有新的发现,就是开关脚上的3.3拉低了。拆了IO就好了。换了还是一样。太奇怪了。明天在从新刷个BIOS看看。不知道那位大哥有好的建议。

网友C:
LZ
现在的故障是不是VCORE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现在的故障是不是VCORE没有出来

不是。是RSMRST这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今天从新刷了个BIOS RSMRST 出来了。但是还是有问题。充电电感上会有16.7的电压,感觉不肯能呀。没有插电池怎么会有电压了。把PQ8拆了还是有,所以不是隔离管问题。但是只要把PQ2拆了就好了(PQ2 是上下管和在一起的那种管子),测的PQ2的8脚和567脚的电压一样,但不是PQ2的问题,我换过了。还是这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其中充电IC8724也换了。

网友:
这个机器终于修好了。饶了一大圈,主要还是IO问题。换了四个才好。关键我们这里只要测试的没有全新的,定的话又来不及。现在的商家太有才了。关于那个充电电感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没有上IO,后来把IO上了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哥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充电,也是经过IO来遥控的

网友:
能看到老师们的讲解很高兴啊  学习了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由I/O自身发出来的

网友:
电压恢复信号应该在触发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