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731不是打磨的吧??

楼主(2011-07-28):
这个731不是打磨的吧??这个显卡芯片得要330元呢,改良的。
我 200元购得,运费30元。

网友:
维修站出来也有打磨的,但你这个是真货。LZ这个卡多少入的?

网友A:
是正品,就是电容少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正品,就是电容少几个了。

斑竹眼睛真厉害啊
我看了一个礼拜也没发现,用了一个礼拜50度
请问,这2个干什么用的,不装有问题么?我问修显卡的师傅,说没事情。滤波的,没用

我改怎么弄?邮寄给卖家 ,肯定不承认

网友:
这个自己补上去呗。。看你图片好像下面有的锡片又没掉。

网友:
还有啥发换的,不就少几个电容嘛,没必要

网友B:
是这个不需要换吧,要想换把你630的就芯片上拆两个不久好了,其实没那么严格的,芯片是正品,

补充内容 (2011-7-29 13:20):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你可以用原来的老芯片上的电容补上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联想y510的显卡,这个北京有交换的,改良的显卡芯片的价格比较贵,而且还要担风险,而且这个显卡底部是灌胶的,黑胶,你们懂得,所以交换是最好的方案,200左右

网友:
我晕死的,少了的2个电容原本就没有,补他干嘛。。。

网友:
芯片还可以交换的,头一回听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不需要换吧,要想换把你630的就芯片上拆两个不久好了,其实没那么严格的,芯片是正品,

你说的什么啊,630和730都是一个级别的啊

网友:
怎么判断这个是正品··求解

网友:
是真的.看看PCB的新旧.

网友:
打磨的一般字能洗掉!而且看成色也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什么啊,630和730都是一个级别的啊

不好意思,我没注意看啊,,你可以用你换下来的那个老芯片上的电容啊,不换也可以这个小电容没那么严格的!!!

网友:
  这有点看不才出来啊````

网友:
芯片是,但最少上过3次BGA!

掉件了..

网友:
我上次买的631跟真的一样,还会返修。08年的黑胶的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