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故障

楼主(2011-07-28):
今天修了 一个 hp 515的 机器 加电掉电 后来拆开 发现 显卡 虚焊  加焊 故障解除

刘井泉 -2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哎  ,,HP都是大多数都是桥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么简单的平实遇到很多

网友:
加焊显卡 就解决了 恭喜楼主

网友:
楼主说仔细点儿啊!你当时是怎么看出来是显卡空焊 啊?

网友:
掉电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显卡 看示波器跑信号 嘿嘿 ok啦

哦,这招很正确

网友:
过程都没写,我咋学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