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3e主板无待机 求助~~~

楼主(2011-07-28):
待机芯片为ps51020  无3v 5v输出,开关无电压,ps51020更换后还是一样, 9 10脚无电压, 22脚有5v。看资料说是22脚提供使能信号给9 10脚, 但是没看出是怎么连接的。 直接给9.10脚加5v电压,ps51020发烫。 3v 5v电感无短路, 有19v主供电。

网友:
看有无主供电  给芯片提供待机条件   再多打阻值  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你看看3,5V有无短路啊!

网友:
华硕这种问题一般坏BIOS程序的多.

网友:
继续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