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201能不能代换RTL82011

楼主(2011-07-28):
接修一台ASUS D99本子,网络不稳定,经常断线,显示网络电缆未插入,准备换网络芯片,但是手上没有RTL8211,只有8201,能不能代用?

网友:
好象这两个芯片有本质区别吧, 一个百兆,一个千兆,不知对不对

网友:
看看图纸,如果供电,脚位功能基本一至,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应该不能代,今天刚好碰到一台SL410K,用的8103EL,另外一台SL410用的是8111DL,从图上看,是不能代,如果硬要代的话,要拆一些元件补一些元件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准备从淘宝上买芯片回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