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挡内存!

楼主(2011-07-28):
今天早上接到同行的精英915板,拿过来也是说内存报警,开不了机!接手后开始测电压,CPU供电,桥电压,各电压都正常,内存主供电1.8V,上拉电压0.92V也是很正常!换了几条内存还是一样!有时候BIOS有问题也是挡内存的,之后去官网下载了最新版本,刷了后还是无果!连有可能挡内存的IO也换过,故障依旧!北桥加焊过,也是一样,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各位师傅给点思路和建议!!!

网友:
SMBDAT SMBCLK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内存SPD供电查了吗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要看一看!!!

网友:
建议测试一下SPD供电3.3V 在238脚。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换一个U试一试吧,这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A:
n你查查  内存槽旁边的小排阻把  你会发现惊喜

网友B:
哥们换个U试试,我遇到个AM2的板,也是档内存,换个U好了

网友:
换U 加焊内存槽旁边的小东东,看看内存的时钟出来没?
没出来干时钟
哥们你的速度也有点进行的太快了吧
三下五初二就把桥和IO干了
佩服

网友:
内存槽和北桥之间的小排阻组织变高了

网友C:
内存的时钟电压偏低,只有0.3V的样子,跑线路直接进北桥了,是不是桥的问题,还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n你查查  内存槽旁边的小排阻把  你会发现惊喜

这款精英板内存旁没有小排阻!那怎么去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时钟电压偏低,只有0.3V的样子,跑线路直接进北桥了,是不是桥的问题,还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时钟芯片旁边的小电阻上的电压时多少?
晶振的压差式多少?

网友:
、这z种问题先简单化   搞桥。会有惊发现的

网友:
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然后在考虑是不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芯片旁边的小电阻上的电压时多少?
晶振的压差式多少?

今天换了个时钟芯片,问题还是一样!旁边的小电阻我没注意!,明天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换个U试试,我遇到个AM2的板,也是档内存,换个U好了

U也换了好几个,该换的都换了,故障依旧!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差没有做北桥了!

网友:
换插槽试试。

网友:
好像不过内存。。。跟U座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不过内存看你修得挺纠结的,我修不过内存的只要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先刷BIOS,在拆桥